主板集成网卡MAC地址更改方法

楼主(2016-01-14):
修改MAC地址时,一定要在纯DOS环境下修改。对于启动DOS,如果你的主板支持USB启动,可方便使用U盘来启动DOS

一、主板使用AMI BIOS的只要使用AMI的BIOS刷新工具重写网卡的MAC地址就可以。

    AFUDOS下载地址:http://www.bios.net.cn/down/BIOSSX/AMI%20BIOSSXGJ/

    在DOS环境下,运行AFUDOS /M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

    如:AFUDOS /M 0015F29DE5B5)

二、RTL8111C、RTL8168、RTL8111b网卡的请使用另一工具刷回MAC地址。

    PG8168下载:http://www.bios.net.cn/down/BIOSsggj/2009-05-08/423.html

       1、 如果只是想修改网卡的MAC,可以直接运行PG8168 /c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即网卡的12位MAC地址,这个可根据实际输入即可。回车即可完成MAC地址的写入。

       2、也可以直接运行PG8169 /W参数

一个pg8168,一个8168.CFG,刷新前注意看自己pci插槽上mac地址,
把cfg文件中NODEID = 00 E0 4C 68 00 01 的00 15 F2 9D E5 B5更换为自己的mac地址,
注意每2个字符间的空格,然后再纯dos下运行pg8168就可以了,注意2个文件必须在同一目录下。

三、使用Marvell网卡的MAC地址刷回需使用marvell的专用工具。

   yukonvpd Marvell网卡MAC刷新工具: http://www.bios.net.cn/down/BIOSsggj/2009-05-08/424.html

    DOS命令为:yukonvpd -M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M必须要大写的M,不可用小写的-m。

    如:yukonvpd -M 0015F29DE5B5)

四、AWD BIOS NVIDIA芯片组主板板载网卡MAC,使用AWARD BIOS刷新工具8.4以上版本即可。

    AWDFLASH下载地址:http://www.bios.net.cn/down/BIOSSX/AWARDSXGJ/

    在DOS环境下运行awdflash bios.bin /py/sn/nvmac:xxxxxxxxxxx/Wb   (其中XXXXXXXXXXXX为集成网卡的12位MAC地址。注意最后的/Wb参数W一定要是大写。

    如:awdflash bios.bin /py/sn/nvmac:0015F29DE5B5/Wb)

五、对于NF芯片组的主板,可用NF专用的MAC地址修改软件。

    NF系列主板板载nv网卡的MAC地址刷写工具软件:http://www.bios.net.cn/down/BIOSsggj/2009-05-08/425.html

    在DOS环境下,输入NVFLASH XXXXXXXXXXXX,其中XXXXXXXXXXXX是12位网卡MAC地址。

    如:NVFLASH 0015F29DE5B5

网友A(2016-06-17):
要是有图文就太好了,有点看不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图文就太好了,有点看不懂哦

嗯哦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