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偏色,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6-01-14):
偏色情况如图,调整osd可以轻微改善。应该检测哪一部分

补充内容 (2016-1-25 09:26):
补充说明下,偏红色的,电源关闭以后,屏幕也有点偏红色。
偏黄色的,电源关闭以后,屏幕颜色无明显差异。
VGA线不存在问题。

网友A:
不会修,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就送修吧

O(∩_∩)O~,确定下故障,送修,俺这个小地方,能送啥地方去

网友:
驱动板 RGB 信号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把两个显示器vga线对调一下试试看偏色否 还是老样子 恢复出厂值试试不行只能送修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驱动板,屏,屏线,打开排查呀

网友:
RGB三基色对地值看那个不正常。

网友:
先换线试试,不行就拆开来查驱动板,RGB三基色,

明显是缺色或者偏色的问题,屏应该是好的

网友:
拨掉VGA线,看那个无信号的提示框颜色正常不正常。   如果正常,那就查VGA接口和线,反之要送修了。

网友:
拆机的话,顺便把灯管也测测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像是接線問題

网友:
先试下是不是屏的问题,再恢复一下设置,测RGB对地阻值,查驱动板等等

网友:
打一下三基色的对地值

网友:
查一下视频接口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玩意不会修.....

网友B: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C:
换VGA线不行就查驱动板VGA接口三基色对地阻止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上面的?医疗设备?

网友:
换VGA线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感觉有点像医院那些地方

网友:
好像是VGA线断线了,或者显示器内部断线,缺色了。

网友:
三色线 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VGA线不行就查驱动板VGA接口三基色对地阻止

VGA线没有问题,我更换几根vga线都是这样的,但是三基色到有可能,我查查去。 我发现调整三基色的时候,图像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电脑的吗,

我修医疗设备的

网友D:
楼主带上我吧,这个我会修。我也想修医疗设备,这个很有钱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带上我吧,这个我会修。我也想修医疗设备,这个很有钱途。

好,这个没问题。 呵呵,私信个联系方式呗

网友:
VGA线的问题,要么就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rgb或主芯片,你慢慢看嘛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