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式机显卡 BGA 温度曲线

楼主(2016-01-14):
温度低了  不融化 。。高了怕把核心烤坏... 哪个给个建议

网友:
还是自己摸索吧

网友A:
   有没有烤箱啊

      每次搞重要的芯片部位的时候。。提前  预热  防止主板断线

网友:
拿废板子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烤箱啊

      每次搞重要的芯片部位的时候。。提前  预热  防止主板断线

显卡那么丁点大的PCB,怕什么,直接上BAG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靠自己   先设置一组低一点的曲线  来跑一下试试  如果跑到最后还是不化   就保持一下   保挂一会儿还是不化的   再把温度加一下

网友:
如果核心上有散热片的GPU芯片确实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