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达 sl410k电路图中 发现个疑问?

楼主(2016-01-14):
这图中 圈里面*short_4@nc  表示是装了 还是没装 按理论上应该是装了 因为sys_shdn#(系统关闭信号要拉低3v5ven)  为什么 有要画个圈 然后在下面还标有*short_4@nc   这是什么意思 ?问问大家

网友:
看下主板有没有PR128会不会是直连的一个测试点

网友:
刚学看图的时候我也问这样的问题  论坛的张先生给我说打圈是标注重点

网友:
这算什么啊?我晕

网友:
根据标识来看,个人认为是没有装。

网友:
没有装元器件,在主板上面直接连在一起,铜线没有断开的。

网友A:
*short_4是短接 , NC是空,  原来是0402电阻,后来短接         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就想当于编程语言里面的*号这个符号代表注释 一种注释而已

网友:
未装且短接

网友:
是直连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ort_4是短接 , NC是空,  原来是0402电阻,后来短接         有些东西是相通的。就想当于编程语言里面 ...

很给力 解决了我得问题   一同谢谢大家

网友:
SHORT,短接的意思,应该就是没有装料,板层里直接连过去了。

网友:
是没装  但是那一条线是直连的  也是通的 这样厂家可以省一个元器件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