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ipad mini用itunes恢复时一直出现等待ipad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4):
请问ipad mini用itunes恢复时一直出现等待ipad是什么原因?
黑屏的mini',连接itunes提示需要恢复,恢复到等待ipad就进行不下误了,屏幕是黑底白苹果下面的进度条不动了,是硬件有问题了吗?
等几个小时也是这种状态!
白苹果

网友:
一直等待着呗!让他出现报错代码

网友:
是硬件有问题,看报错多少。一般重启卡在白屏果硬盘暂存可能性比较大。具体看错误代码报错多少吧

网友:
你好!请问怎么才能出报错代码?如果一者等它始终不变。可以拔USB线吗?

网友:
报错什么呢

网友:
在等待ipad响应的过程中,会一直等下去,不管等多长时间。不会报错,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