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不触发 求思虑

楼主(2016-01-14):
索尼 dahkdamb6a 不触发    触发瞬间有3v  5v   求思虑

网友:
测EC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屏铀开关,AC——OK。都正常了再测南桥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可以测下经典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一下小电池还有电没   还有就是测下EC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是不是3v5v短路,后继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