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51A充电芯片

楼主(2016-01-14):
请问24751A充电芯片,第二三脚,两脚是不是相通的,经一电容,测得电容两脚相通,谢谢

网友:
这两个引脚是检测系统电流的,之间不是相通,应该有0.01欧姆的阻值。

网友:
0.01欧算经本上是相通的,那就证明没短路

网友:
楼主没有图纸吗,我也找

网友:
电容不管接几个脚也不可能通的   本身就没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