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LY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1-14):
由于没图纸 找了个别的本本的图纸 对照这CPU供电芯片测量的  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BIOS刷过了  南桥换过死活就是不出CPU供电  谁修到过这个本本  是什么故障

网友:
我以前把电感边上的电容换过好了的  希望你的也是

网友:
示波器上 svid信号什么情况 有没有波形

网友:
你确定南桥也是好的嘛,上过那啥cpu测试卡木有

网友:
PROCPWRGD有没发出,开启信号是否正常,SVID是否正常,外围电路是否掉件

网友:
换过CPU没有  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