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

楼主(2016-01-14):
大家请看电路图。pwm芯片的第32脚待机和不插cpu开机都能测到1.2v电压,32脚是到46脚的也应该测到1.2v电压呀,但是测到的是0V。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我理解有错误呀,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A:
pwm芯片损坏或者是电路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损坏或者是电路开路。

不是pwm损坏或开路.老师讲课这样讲的。是不是我思路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pwm损坏或开路.老师讲课这样讲的。是不是我思路有错

正常是有电压    有可能断线  或二极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