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方法图文教程

楼主(2016-01-14):
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方法图文教程

  体验了一次自己组装电脑,最头大的就是连线的问题,这么多的连线怎么连,连哪儿?想必很多小小白朋友有跟我相同的感受,电脑上的连线有两种,一种是机箱前置面板上的连线,一种是电源上的连接线,如果掌握了安装的要领,其实主板电源线连接也很简单。下面我给大家先介绍机箱前置面板上的主板电源线的连接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方法/步骤:

  1、先在主板一角找到这个9Pin定义开关/复位/电源灯/硬盘灯,如图:

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 图一

  2、机箱前置面板的主板电源线主要有9Pin的开关/复位/电源灯/硬盘灯跳线,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方式。市场上70%以上的品牌都采用的是这种方式。我们先来看看接口都有哪些。

  电源接线和电源指示灯

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 图二

  重启接线和硬盘灯

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 图三

  3、主板上的跳针10缺1,这个缺一就像一个定位标,找到缺针位,然后就按图上画的位置插就连接好了。

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 图四

  主板电源线(主机开关)连接口诀:

  1、缺针旁边插电源

  2、电源对面插复位

  3、电源旁边插电源灯,负极靠近电源跳线

  4、复位旁边插硬盘灯,负极靠近复位跳线

  记住上面的这四句口诀就可以准确无误的安装主板电源线的插线了。

网友:
入门的教程非常好

网友:
很好,很清楚,一看就明白。谢谢。

网友:
很好,只要找到图纸就很好插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