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3A 1.8v上管发烫。

楼主(2016-01-14):
机器本来的问题是掉电,测出1.8v供电没出, 测了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找了个芯片换了上去,当时好了. 放了一夜第二天开机又掉电,拆开测量还是1.8v没出导致。换的是个旧芯片怕是芯片有问题 又找了一个换上去,1.8v出来一次 再开机又掉电,最终把上下管换掉1.8v出来了  就是上管特别烫 但是也能开机。请问一下这正常吗?

网友A:
上管特别烫,不能摸的话,不正常,检查上管G级。可能是驱动不足。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特别烫,不能摸的话,不正常,检查上管G级。可能是驱动不足。

看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还是一样的嘛?

一样的  上下管 芯片都搞了

网友:
反馈电路

网友C:
打下波形,好判断吧

网友:
周边电容一起换

网友:
反馈差了一下 也正常

网友:
可以看一下F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下波形,好判断吧

楼下有波形 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把上管换了

网友A:
1、1.8V负载轻微短路,上下管都应该发烫。
2、负载不短,上管发烫应该是驱动不足。检查上管G级连接元件有无 轻微接地。如果没有检查自举升压电路。借用一下别人的电路。检查一下红圈内的电路。

网友:
已经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8V负载轻微短路,上下管都应该发烫。
2、负载不短,上管发烫应该是驱动不足。检查上管G级连接元件有 ...

G级直接连到芯片,自举电容和电阻都已经换过

网友D:
都被你换了 顺便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被你换了 顺便管理芯片也换了

能换的全换了,没头绪啊

网友:
升压应该不够,换掉电压看看?

网友:
找到问题了,PD7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