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200 m202 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6-01-14):
东芝 m200 m202 进系统蓝屏 大电容已换 bios也刷了 还是依旧 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哦 硬盘也换了

网友:
内存换一下试试

网友:
独立还是集成。独立的话,有可能显卡

网友:
大电容改成6个330的试试

网友A:
进系统蓝屏进PE不蓝频,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下就能好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进系统蓝屏一般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进PE是否蓝屏,进PE蓝频才能确定是硬件问题,进PE不蓝频基本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挂呢估计

网友B:
蓝屏有代码么?代码说下,做系统先不要挂驱动试试,做安装版的系统实施

网友C:
硬盘模式更改一下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进安全模式看看蓝不蓝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屏内存和硬盘排除了吗就修主板了

肯定外设都排除了才动的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蓝屏进PE不蓝频,在BIOS里面把硬盘模式改下就能好

进pe也蓝屏

网友:
集成的版965

网友:
每次的都不一样

网友:
进PE蓝屏的,我曾经遇到一台CPU有问题的会出现这个故障,换了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有代码么?代码说下,做系统先不要挂驱动试试,做安装版的系统实施

主要是进pe也蓝啊  别的机上chost完装也是中途就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模式更改一下试试   如果不行的话进安全模式看看蓝不蓝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

没有模式改 会不会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还是要用示波器看看CPU电压输出。

网友E:
楼主可以把电容再换一遍,可能其中有不良电容,另外最好是拆机的,不要用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把电容再换一遍,可能其中有不良电容,另外最好是拆机的,不要用买的

哥 你想过的我都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哥 你想过的我都试了

兄弟想必你也换过U试过了,外设也断开过了,(网卡,声卡,PCMCIA,读卡器)控制电路都查过了,北桥数据的电压基准,补偿都量了,电路板都扫描过无轻微腐蚀痕迹之类的,那小弟我也技穷了,是我修的话,好坏全凭天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想必你也换过U试过了,外设也断开过了,(网卡,声卡,PCMCIA,读卡器)控制电路都查过了,北桥数据 ...

啊 我快疯了 我想放弃了

网友:
看看有么有大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