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P卡C1

楼主(2016-01-14):
今天客户拿来一技嘉主板说点不亮
检测:首先观察板子没有明显损伤,插电不插内存跑马卡C1,插上同样卡
维修:首先测量238脚有没有3.3(二代内存),1.9V  ,果断飞线,然而飞过去3.3后还是原故障,然后测量内存条旁边一排排组阻值,看到桥是否存在短路,阻值正常,时钟复位信号也正常,只有刷BIOS了,在论坛上找了几个刷上都不行,最后没办法在同行哪里备份了一个,
上电跑马,亮机

网友A:
BIOS最好上传下,防止下次论坛朋友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最好上传下,防止下次论坛朋友要用

ga的这种老板,官方网站就有的下载的,可以不用上传

网友:
这算是一个板子,同时两个故障吧,,,,,

网友:
我有个板子卡c0的怎么修都修不好

网友:
看明白了,原来是BIOS 的问题引起的不过内存。。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bios卡c1啊?

网友:
这个板子以前修过C1 加桥好的

网友:
岁数很大的主板

网友:
你在论坛上下载的哪几个不好用的BIOS  把链接发我  我来删除掉

网友:
怎么没看到楼主飞线图

网友:
你倒是把BIOS上传一下啊!我一看到你的标题和我遇到的板子问题一样,老激动啦!进来一看傻眼啦!没BIOS,你让我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