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三星R428外接正常内屏白屏

楼主(2016-01-14):
   三星R428外接正常内屏白屏 以前有修到过显存问题的 也加焊试下还是一个样 屏线也测了 是好的 现在在加焊显卡 有大师搞过这样的吗 没有思路了 求救

网友:
最后一招了没有了

网友:
测测屏线有没有供电

网友:
楼主的bga好有意思 还贴。。。

网友:
看看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3.3没测吗?

网友:
屏  测试过吗?  不然就换显卡吧

网友:
这样还会是很难能帮到你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 R467 外接正常 内置没显   重做显卡 就好了

网友:
屏供电满足没有;重点查屏电压

网友:
查一下屏的供电   数据线   BIOS  楼主的BAG跟我的一样的

网友:
量屏接口的供电 阻值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但是先从屏接口入手,小心是暗屏。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量一下屏线接口的阻值,再考虑做桥,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没有平供电,测试屏幕上有没有3.3的供电,如果有,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屏供电都有啦3.3 18都有

网友:
同行的机子 你懂的 换显卡就。。。。

网友:
不是显卡  是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样的情况暂时没遇到。。。。如果换屏都没用。。。那就查条件!条件满足还是那样就做显卡。。。做了显卡还不行。。。不搞了

网友:
测一下屏接口是不是缺供电了

网友:
就是那个五角或六角的小芯片

网友:
外接正常   内屏白屏   难道和显存还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但是先从屏接口入手,小心是暗屏。

楼主标题写了是 白屏   白屏    还小心是暗屏???  看贴了吗

网友:
白屏能跟显存扯上关系???? 查屏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但是先从屏接口入手,小心是暗屏。

浏览快了!谢谢指正。

网友:
我觉的屏坏的机率很大

网友:
显卡。显卡 还是显卡!

网友:
多动手测测条件,干多了即使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行就查上屏的开启

网友:
测测屏幕 再测测屏接口

网友:
要看下屏有没有电压上去啊

网友:
屏供电电压测测 修的白屏电容短路的比较多。

网友(2016-02-17):
忘记了 换了显卡OK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然后查屏供电 信号 最后在做桥 风险要小 而且供电和信号 才是最爱引起白屏的

网友:
没有没有换显卡看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屏供电,,,

网友:
白屏不就是追lcd_V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