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G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1-14):
谁有471G图纸啊?主板进水开机掉电

网友A:
请提供一下板号 我帮你找找

网友:
电流到多少呢,什么都不说怎么帮你分析,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一下板号 我帮你找找

谢谢了。楼下发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好先把腐蚀的地方照个清晰照片,然后用刷板水,刷干净,把明显腐蚀的地方加焊,把明显坏掉烧黑的电容,电阻或者芯片换掉,烘箱烘烤一下,或用BGA设备下加热烘烤一会,然后再插电流表测试,如果有问题找对应的测试点,先找腐蚀的地方测试,之前未刷洗的照片拿来参考,修起来就顺手了。 如果没照片,等你刷完了,可能会忘了哪些地方进过水,有照片方便多了,不知道会不会帮到你。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