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二代内存 电流上到1.5不亮 先刷BIOS 后显卡

楼主(2016-01-14):
    接修一台HP 4411S的机器   上电不亮  以为是显卡问题   做了也不行   就想么了BIOS   一刷就OK

网友:
有确定的BIOS 先软后硬

网友:
一般的显卡问题 风枪加热一下就可以亮 啊

网友:
这机器除了显卡,就是BIOS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  也要先刷BIOS啊 楼主

网友:
应该附上能亮机的bios

网友:
这机器难拆啊

网友:
下那个bios?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还不少

网友:
先从简单的问题入手

网友:
既然都发了   顺便带个BIOS  呗

网友:
这款机器修着倒不怎么费脑,就是难拆+螺丝断轴

网友:
好多机子  是BIOS  问题               先刷

网友:
现在的本子, 坏BIOS的还真不少,

网友(2016-02-21):
关键是BIOS ,都不上传下,晕

网友:
加焊显卡  不行换内存

网友:
显卡坏的多

网友:
有好bios还是先刷一下,怀疑显卡问题先风枪上

网友:
BIOS 老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