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20s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1-14):
      hp4420s时亮时不亮,各供电正常,不亮时上电0.5左右     换过cpu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什么cpu,一般这种问题都是虚汗

网友:
烤显卡看下

网友:
估计桥虚焊呢

网友:
仔细查下小供电就是转换供电都有了不?

网友:
看看是不是二级转换电压不稳定。在不亮时重点看看G级

网友:
0.5像是二级转换没有出来    查一下这一块儿吧

网友:
0.5cpu电压都没有出  看下不开机的时候差什么供电

网友:
0.5好像没跑马的节奏,按时序修

网友:
我的E430也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电流0.6左右,明天干桥试下。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二级转换的电压没有出来啊

网友:
后级应该缺电压...

网友:
AMD显卡问题会引起不跑码

网友:
俺也碰到过啊,有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试试

网友:
0.5 CPU所有的电压都没有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