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9键盘有些键子不能用

楼主(2016-01-14):
r429键盘有些按键不能用,换了新键盘还是一样,谁知道怎么去维修,键盘接口定义谁知道怎么测试好坏吗,

网友:
bios刷过,没用

网友:
打对地阻值啊 看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看是不是有断路,没有就就换ec吧

网友:
不能用的键是在一块儿不?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下个图纸  查键盘接口跟EC通讯的线 进行打值  要全部一样

网友:
如果换了键盘还是一样,可能是主板有问题。要拿到专业的维修店去维修吧

网友:
键盘接口也会引起不能用。先换接口  再换EC

网友:
有几个阻止是1无穷大  没进水怎么会有断线 不解啦

网友:
EC 的可能性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