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V 触发0.03掉电

楼主(2016-01-14):
接到一台ASUS A45V待机0.01,触发0.03就掉电,板号:QCL41 LA-8224P ,刷了几个BIOS无果。 查论坛发现有通病,3V,5V也会跟着掉,电容漏电。但我的不是,3V,5V一直有,测电压,发现电压都没出,然后查转换电压,查到+3VS这个电压没电

左边有3V,右边无电压,难道是U39管子坏了?正准备查G极的时候,万用表针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场管,一瞬间看到0.99A的电源闪了一下,然后掉了,灵机一动,按住U39触发,电流一路狂奔,亮机!

最后附上亮机BIOS和此机图纸,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就当参考吧。
华硕A45V I5独立 HM67 板号QCL41 LA-8224P REV

网友:
BIOS和图纸都打包在一起了!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额   我也遇到个华硕了

网友:
掉电  麻烦啊    不好整

网友:
?亮机的图呢,不发图谁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按住就行吗?楼主没换吗?

网友:
意思是这个U39空焊导致掉电?

网友:
掉电不是BIOS的问题,肯定是有短路的

网友:
是U39虚焊了导致的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也一个是短路的~期待楼主修再分享

网友:
按住就行吗?楼主没换吗

网友:
8脚场管虚焊的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U39虚焊    二级转换电压出不来

网友A:
意思是U39管子虚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U39管子虚焊吗??

不错,是的,

网友:
华硕二级电压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原来场管虚焊也引起掉电啊,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我还以为短线了呢

网友(2020-06-19):
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