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仪表系统的检测维修

楼主(2016-01-14):
汽车电子仪表系统的检测维修

  汽车电子仪表板是汽车所有仪表的组合界面,显示了汽车的工作状况,是人和汽车的交互界面,常规的仪表有车速表、转速表转速表 的供应商、机油压力表压力表 的供应商、水温表、充电表电表 的供应商、燃油表等。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汽车电子仪表系统的检测维修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汽车电子仪表常用的检测方法:

  汽车的电子仪表板都采用微机进行控制,同时具有自检功能。只要给出指令,电子仪表板的电子控制器便会对其主显示装置进行系统的检查,若出现故障,便以不同的方式警告与提示,显示系统出现故障,同时将出现故障部位的故障码储存,以便维修时将故障码调出,指出故障部位。当确认仪表板有故障时,应进行检测。

  (1)用快速检测器进行检测

  快速检测器能发出模拟各种传感器信号,用它能够迅速测出故障的部位。如在使用测试器向仪表板输入信号时,仪表板能够正常显示,说明传感器或其电路有故障。若显示器仍不能显示,再将测试器直接接在仪表板的有关输入插座上,此时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说明线束和连接器有故障,否则表明仪表板有故障。

  (2)用电脑快速测试器进行检测

  电脑快速测试器能够模拟燃油的流量和车速传感器的信号,同样把测试器所发出的信号从不同部位输入,即可检验传感器、线束对号电脑和显示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3)用液晶显示仪表测试器进行检测

  用液晶显示仪表测试器进行测试时,直接在仪表板上,能为仪表板和信息中心提供参照输入信号,这就可检测出信息中心的工作状态。这种测试的目的是,对仪表板有无故障做进一步的验证。

汽车电子仪表系统

  汽车电子仪表常见故障的检测

  汽车电子化仪表显示系统的故障,一般都出在传感器、连接器、导线、个别仪表及显示器上。检修时应先将传感器电路断开或拆下,用检测设备对他们进行逐个检查。

  (1)传感器的检测首先将传感器的电路断开或拆下传感器,用仪器进行逐个检查。

  对各种电阻式传感器的检查,通常是采用测量其电阻值的方法来判断它的好坏,即把所测得的电阻值与其规定的标准电阻值相比较,判断传感器有无故障,若所测的值小于规定的数值,表明传感器内部短路;否则传感器内部短路或接触不良。传感器一般是不可拆、不可维修的元件,若有故障只能更换新件.

  (2)连接器的检查

  采用电子仪表的汽车,往往需要很多连接器把电线束连到仪表板上去。这些连接器一般都采用不同颜色,以便辨认它属于哪一部分的连接。为保证其连接牢固、可靠,连接器上都设有闭锁装置。检查时可用眼看或手摸的方法进行,连接器装置要齐全、完好,插头、插座应接触可靠、无锈蚀。仪表电路工作中用手触摸连接器,应没有明显的温度感觉,若温度过高,说明该连接器接触不良,应查明原因予以排除。汽车维修养护网。

  (3)个别仪表故障诊断

  若电子仪表板上个别仪表发生故障,应检查与此仪表相关的各个部分。首先应检查各导线的连接触况,包括各连接器的接触状况,线路是否破损、搭铁、短路或断路等;然后再用检测设备分别对该仪表及传感器进行检测,查明故障原因,予以修复,必要时更换新的元件。

  (4)显示器故障检修

  一旦电子仪表板上的显示器部分笔划、线路出现故障,应将仪表板上显示器件调整到静态显示状态,仔细观察是否还有别的故障,就此时出现的故障,使用检测设备对与此相关的电路或装置进行认真检查。若仅有一、二笔划或线段不发亮或不显示,则说明逻辑电路板通过多路传输的脉冲信号正确,可能是显示装置的部分线段工作不正常,遇此情况应作进一步检查,属于接触不良的应加以紧固,确保其电路畅通;若是电子器件本身的问题,通常应更换显示器件或电路板。

网友:
不错啊, 以后车子坏了自己来修

网友:
只能说,了解了解,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仪表这东西有点复杂,只能了解了解

网友:
没事干是吗? 给点机器给你修

网友:
拆开来了都要大半天喔、、

网友:
我觉得迅维应该不单只教手机电脑主板维修这类的,还向汽车和智能家居这方面的就更好了!

网友(2016-02-15):
仪表盘有点复杂  不那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