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出现CPU Fan Error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1-14):
电脑出现CPU Fan Error是什么原因?

  最近有朋友的电脑出现了CPU Fan Error的提示,知道是处理器散热风扇出了问题,但是具体不知道CPU Fan Error是什么意思?电脑出现CPU Fan Error是什么原因?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下。

  电脑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提示,通常出现这个提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1.风扇工作不正常或转速太低

  风扇工作时间过长,里面的润滑油干了,导致风扇转速变慢了,在风扇的内部加点润滑油,加大风扇的转速会降低您机箱内部的温度,以至于不会使CPU烧坏。

  2.风扇电源线接错了

  一般主板上都有多个风扇的插口,CPU的风扇应该插在CPU_F这个上面,如果不插在这里虽然风扇正常,但是主板会提示错误,将CPU风扇的电源插头插到相应的位置,一般问题可以解决。

  3.主板BIOS故障

  BIOS错误会导致,如CMOS电池没电,或者设置错误,系统检测不到CPU风扇的转速,也会出现这样的提示,这时候现场时恢复BIOS默认设置试试看,方法:将主板上的COMS电池扣下来,静置五分钟左右,再装回去,恢复BIOS出产设置,如果问题依旧,换块COMS电池试试看。

  另外,CPU和风扇之间硅胶没了,导致热量散发不出去,机箱内灰尘太多也会导致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的提示。涂抹硅胶:

  还有有可能是因为使用非原厂CPU风扇,且风扇转速太低(默认设置为600 RPM),导致侦测错误,您可以进入BIOS中,将CPU Fan speed low limit 选项设为200 RPM。

  CPU Fan speed low limit选项只有在CPU Fan Control设为[Enabled]或[Advance Mode]或[Auto]时才会出现。如果您不想打开机箱,您可以进入BIOS,将CPU FAN Speed设置为Ignore即可。

  另外,如果您是使用无风扇的水冷系统,也可将CPU FAN Speed设为Ignore。或者直接关闭主板的错误警报功能,将Wait For "F1" Error选项关闭即可。

  以上就是电脑开机出现Cpu Fan Error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因为主板型号较多,BIOS设置方法也都不一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主板型号选择相应的方法。

网友:
一般都是风扇问题吧

网友:
这个风扇问题还是比较好找的,目标明确,故障范围小。

网友:
IBM本本这故障多多。

网友:
就是风扇的转速通过霍尔元件测速,传给IO 或者EC的过程出现了故障

网友:
不错,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2016-05-05):
前天也遇到这问题,还没解决。开启报错,换了风扇,重置BIOS等都没用

网友:
开启报错,换了风扇,重置BI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