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 卡9b98,求助

楼主(2016-01-14):
P5G41T-M LX3 PLUS 跑马9b98 IO822全换还有BIOS 822 也换了 BIOS也刷 还是卡在这个9B98不行 求解决

网友:
论坛搜索,这个有好几个通病

网友:
查系统总线的排阻   还有那个小八脚

网友:
华硕机型的故障 论坛的案例很多很多  搜一下 仔细找找

网友:
75232拆掉试试,我以前遇到个这样的换822没用,拆了75232就好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D0 98 D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D0 98 D0的

然后呢················

网友:
我有片跑98 DO的.无限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