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酷冷V1000电源没有5VSB

楼主(2016-01-14):
5VSB芯片也换了,5VSB前级,次级斗量过了没问题,包括光耦,反馈的芯片都换了,实在找不到问题,球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ICE2QR4765这个已经换过了

网友A:
都是好的   还特意与好电源比较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好的   还特意与好电源比较了一下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带载就死机,有个电阻烧了贴片的,过两天拆出我测下数据与你对比下,具体你的型号?贴图上来

网友:
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版主  资料在哪抢的  下次抢的时候也带上我呐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的,不过需要易斑竹多关照.........

你天天刷屏  我连你的影 子都看不到  还是你关照关照我吧  别跑太快  我找你的时候也少吃点灰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5vsb应该好修吧,也没几个元件.芯片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没有任何进展啊!5vsb说有的原件都量了,该换的都换了,每个元件还与好板对比了一下

网友:
找IC的资料,看看它是怎么启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天天刷屏  我连你的影 子都看不到  还是你关照关照我吧  别跑太快  我找你的时候也少吃点灰

版主头像这美女还真诱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头像这美女还真诱人!

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