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色环电阻的阻值

楼主(2016-01-14):
这个色环电阻为什么中间一环是银色? 第四环是金色的话,应该按 棕绿银金绿 来看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错.0.15欧的电阻............

那我请教一下,中间一个是银的怎么读的? 我用【迅维】的电阻计算器里面就没找到中间是银的。

网友:
以前显示器老师教过。不过都忘得差不多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我请教一下,中间一个是银的怎么读的? 我用【迅维】的电阻计算器里面就没找到中间是银的。

银色代表10的负2次方,也就是0.01
棕色代表十位数,绿色代表个位数,银色代表乘数
所以是(10欧姆+5欧姆)X0.01=0.15欧姆

金色代表10的负1次方,也就是0.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银色代表10的负2次方,也就是0.01
棕色代表十位数,绿色代表个位数,银色代表乘数
所以是(10欧姆+5欧 ...

问题这个又有银又有金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特殊的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这个又有银又有金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特殊的电阻啊?

银色和金色同时存在时,银色代表乘数,金色代表误差------正负5%

这种大体积(也就是大个子)的电阻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金属膜材料的,不能随便用别的电阻来代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银色和金色同时存在时,银色代表乘数,金色代表误差------正负5%

这种大体积(也就是大个子)的电阻绝 ...

那最后一个绿色呢?没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最后一个绿色呢?没有意义吗?

绿色有一定的意思,我没去记这个,你自己查查吧,好像是代表什么工作条件或者要求

网友:
银色代表10的负2次方,也就是0.01
棕色代表十位数,绿色代表个位数,银色代表乘数
所以是(10欧姆+5欧姆)X0.01=0.15欧姆

金色代表10的负1次方,也就是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