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点不亮啊

楼主(2016-01-14):
看电流1.6  1.5  1.55 像亮了 就是不良 求助大家  我已经加焊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重做。

网友:
北桥呢   热一下  不行就换显卡吧     BIOS刷了没

网友:
楼主都测了那些条件

网友:
这电流,显卡通病

网友:
楼主重做,或者换显卡把,我这不知道修了多少了,从来不加焊..

网友:
cq42通病啦,这电流基本不过显卡,建议重做,或者换显卡了~我修了很多都这样,基本不会加焊,这样死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