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笔记本开机出现this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batteries....

楼主(2016-01-14):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笔记本开机出现

This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batteries that are not genuine Lenovo-made or authoried .The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boot ,but may not charge unautoried batteries.
ATTENTIONenovo has no responsibiity for the performance or safety of unautoried batteries,and provides no warranties for failures or danmage arising out of thier use .
Press the ESC key to continue

是不是 电池坏了? 单用电池开也是这样,拔了电池,单接适配器 开也是这样,装上电池再插上适配器开也是这样。。。。但按ESC 都可以进入系统。。。

目测:电池 和适配器 都是原装的

刚才拆机:发现这个是双电池的。。。。。。内置有个电池。。。会不会这个内置电池有问题了? 现在用这个内置电池 按开关没反应!!!!

补充内容 (2016-1-15 10:24):
结果:我把内置电池插头拔掉 就没有这个提示了。。。量电池没有电压了,估计是电池问题吧。直接不插内置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
查下充电精密电阻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充电精密电阻的值?

有图纸吗?

网友B:
检测到不是联想正版的电池   估计是主板问题

网友:
根据上面的提示和电池有关,上次我一个同事用的X230I开机也出现这样的提示,换电池好了

网友C:
型号?充电芯片型号?换电池不成就得分析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不是联想正版的电池   估计是主板问题

结果:我把内置电池插头拔掉 就没有这个提示了。。。量电池没有电压了,估计是电池问题吧。直接不插内置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型号?充电芯片型号?换电池不成就得分析图纸

结果:我把内置电池插头拔掉 就没有这个提示了。。。量电池没有电压了,估计是电池问题吧。直接不插内置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结果:我把内置电池插头拔掉 就没有这个提示了。。。量电池没有电压了,估计是电池问题吧。直接不插内置 ...

那就是电池不电不起作用了   主板检测不到  报错

网友:
电池应该没电了

网友:
提示电池没能通过认证

网友:
联想什么型号啊,两块电池的很少见啊

网友E:
是呀!联想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电池不电不起作用了   主板检测不到  报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呀!联想什么型号的

联想昭阳K2450

网友:
啥型号啊是不是超极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