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联想C440的CPU_AXG这个供电出不来?

楼主(2016-01-14):
我换了NCP6133.换下和6133配合的8脚小芯片,还是没有用?

网友:
前面的电压都有了不?

网友:
芯片的条件正常吗

网友:
Q19条件正常吗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不查  就换芯片   换完芯片不行  就求助  是这样的流程不

网友:
CPU的CORE有0.91V(PL9 PL11),显卡的PL14,PL13都有0.89V,其它的如内存呀什么的都有1.5

网友:
和6133配合的NCP5901的开启脚都有电压,PWM都有电压,就是这路不出来,有的人说这路要跑码后出来。搞不懂了。芯片的开启电压都查过,都有。我说的芯片是6133和5901

网友(2017-06-30):
全是冲着通病来的?得有多少?还是查查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