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冷启动无画面 有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6-01-14):
华擎B75M-ITX,关机一晚上第二天首次启动无画面,有开机声音,能盲操作关机,重启后又正常使用,然后无论如何关机开机都正常。有时候(偶尔,比较小概率,大部分时候是前面的状况)开机有画面,但是会自动重启一次,或者BIOS画面出来一下,然后死机;重启后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电源是全汉蓝爆500W,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各位维修大神。(显卡在另外一台电脑上使用正常,CPU换过,内存换过)~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PG信号相关故障,就是不确定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先排除接口不良的问题,

网友:
哪一部分接触不良呢?金手指都擦过了,显示器有2台,不同接口都试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接的是板载显卡,还是独立显卡,先把独立显卡拔掉试试

网友:
不亮的时候   测一下集显供电有没有

网友:
有进系统的声音应该和CPU内存这些没太大关系,如果是用的独显换显卡试,如果是集显查显示器线接口的相关电路,当然首先得排除显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