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东芝笔记本,装系统掉电重启死机

楼主(2016-01-14):
今一早开门,接到一个客户送来一台东芝L510,开机进不了系统,本以为是系统损坏,重装系统,结果装了三回,一到滚动条滚动时就重启,怎么装也不行,

摸了一下散热出风口(出风口被堵死),没风出,而且温度有些高,以为风扇没转,用耳朵听了一下,有转动呀,不管了,拆开,清了一下灰尘,整机做了一下大扫除,并重新上了硅胶,便于导热,最后装好,并重新再次安装系统,这回心想应该没问题了吧,安装过了万能驱动,准备解压系统文件时,重启,心想完了,主板的问题了。
不多想了,拿起电话,打给了师傅,师傅说,这是通病,在CPU背面有个NEC的大电容,用螺丝刀耗掉,千万别要风枪吹,因为背面是CPU座,用风枪的话很容易造成CPU座虚焊,听师傅的,用螺丝刀慢慢耗干净了,然后从料板上拆下了四个3/5V的虑波电容,并连焊接上次(一时手头上没有一模一样的NEC电容,所以只能四并一),开机,重做系统,OK,没再重启了,而且温度也没之前这么高了。而且一直测试了四个多不时,一切OK。

这图怎么反过来了,???

网友:
焊工不错啊。好整齐。。。

网友:
一般我焊接4个330的没有事情

网友:
你們的技術水平真是高

网友:
nec大电容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手工可以都能修好!

网友:
想知道收了多少钱

网友A:
不是说最好焊6个的吗,4个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最好焊6个的吗,4个会不会返修啊

220的要6个,330的4个

网友:
一般你们都收多少钱

网友B:
不好耗开呀,怕把电路板搞坏

网友:
我每次都是直接吹下来的啊。。。不下几十台。。没有一台返修过。你师傅老点你。。。不会虚焊的。。。

网友:
这个不光是东芝的通病。这是NPC大电容的通病哦!

网友:
反而硬撬怕损害电路板。。。。

网友:
这机器好像有这种通病的

网友:
通病啊,换电容吧。

网友:
通病了  要装6个保险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最好焊6个的吗,4个会不会返修啊

一般焊接4个330的电容完全可以应付这里的滤波工作

网友:
为小小白赞个

网友:
这笔生意算是装系统呢,还是维修啊,楼主

网友B:
收费了30系统安装费+30元灰尘清理,有必要加六个电容吗,我还想装三个呢,下回坏了,好收钱

网友:
这种问题个个维修人员都知道了,反复写出来只会让客户看到,现在两个人坏了电脑先上网查,这么一查我们碗里的饭是搞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路过瞧瞧,我是菜鸟

网友:
NEC就跟华硕的排阻一样   天下皆知了

网友:
2015最要感谢的是NEC……

网友:
这故障是通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们这表收费100到150之间。没有多大利润了。

网友:
貌似这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2016-03-02):
能修好吹和跷个人爱好

网友:
这个是很老很老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耗开呀,怕把电路板搞坏

你师傅也是菜鸟,这玩意还要翘。风枪430度 风速最大 2分钟就吹下来了。

网友:
通病呀,,,,老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费了30系统安装费+30元灰尘清理,有必要加六个电容吗,我还想装三个呢,下回坏了,好收钱

这样的机子算是修是修主板的吧

网友:
这样的机子算是修是修主板的吧,各位怎么看呢?

网友:
东芝就是爱坏大电容,都是送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耗开呀,怕把电路板搞坏

你师傅也是菜鸟,这玩意还要翘。风枪430度 风速最大 2分钟就吹下来了。“

这位师傅,话不可这么说,凡事都讲安全第一,有些客户半桶水,那自个搞死我们自个,再说,这电容,我在购宝上也看了一下,客服也说是要撬开,不能用风枪,风枪风险太大,搞不好,板就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