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掉电

楼主(2016-01-14):
DELL N4050掉电 大神快来  有时进系统掉  有时还没亮就掉  掉电就重启 重启再掉  3 5V待机芯片 场馆全换了

    还是掉电容也换了 不上硬盘 用U盘 也掉  不上硬盘 U盘也不上 会好点  但还是会掉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要沉了啊   求大神  求思路i

网友:
温度高吗 散热做好了吗

网友:
首先散热排除了,然后看看温控

网友:
这种情况请上示波器  测下各大供电的滤波情况   比较好修  有示波器没

网友:
首先进系统用鲁大师看一下温度看不是过热掉电,修掉电要先易后难,先排除温控,再看各大供电有否滤波不良

网友:
先 重点排除下温控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