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OVO液晶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6-01-14):
今天碰到一个GOVO的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插电无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不亮,先测大电容有无电压,测出有电压,判后面电路肯定哪里电流出不来了!测量二极管发现二极管坏!把坏的二极管换了故障解决,附上图!希望有帮到一些维友!

网友:
这个整流二极管是5V,还是12V,还是分别是5和12V

网友:
前一段时间遇到5台dell显示器都是整流二极管坏了

网友:
你小心灌水。论坛严管的

网友:
两个都坏了吗

网友:
如果能写好如何查到这个二极管的就最好了

网友:
只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吗?应该5V和12V都有吧?

网友:
这种帖子 没意思

网友:
这二极管确实爱坏

网友:
12v的整流管吧,一般情况下坏的都是12v的

网友:
显示器中这个二极管是相当容易坏了…………

网友:
最好2个一起换 才比较稳定!

网友:
恩是的 ,毕竟一个坏了其他的寿命也不长了!

网友A:
想问下,到底有几个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
一般到全换了啊

网友:
建议更换为肖特二极管,发热量小,电流大,绝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到底有几个是专业搞维修的。

感觉基本上都是专业搞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