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进水维修

楼主(2016-01-14):
早上接到一台联想Y485笔记本客户描述进可乐了 拆下来一看主板有好几处都进可乐了 那玩意儿黏糊糊的黑黑的不好处理,先用酒精清洗,清洗的差不多了用风情吹干,量了一下有短路,看来应该是哪个电容被击穿了,先从发黑的电容开始在PQ905旁边有个电容坏了 我直接把那一排发黑的全部换掉了,不短路了插电,看电流有点高测量3v5v都没有 用手摸PU401发烫图纸上是RT8205LZQW我找了个51125装上了 3v 5v出来了  按下开关好了可以加电了 电流刷刷上去了 接屏此机修复

网友:
简介明了!!直接点明故障所在!!!

网友:
总结下来 就是 进水机就盯着进水位置就好了  是不是这样 楼主

网友:
这种机子好修

网友:
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