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702x 插内存掉电。

楼主(2016-01-14):
这个板子插上内存跑马中突然就掉电,,,测CPU集成显卡电压不出。BIOS 刷了,,,芯片条件基本正常,求大神解答下。。附上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Dell XPS 17 L702X (Quanta GM7C DAGM7CMBAD0 DAGM7CMBAE0).pdf

网友A:
确定跑码吗?内存有波形的。

网友:
我之前有修到一台神舟的(什么型号忘了),也是插内存掉电,不插就不掉。下了BIOS换别的芯片刷了一样。后来用原装的BIOS刷了才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确定内存是好的?查内存掉电,刷bios试一下也是可行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跑码吗?内存有波形的。

有,,把集显电感翘起来,不掉点了,,还可以亮机,,就是外接键盘用不了,,,集显电压一直没出来过。

网友B:
你测测集显电压在开机的一瞬间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还是刷bios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确定跑码吗?内存有波形的。

svid的波形有2次的分别开启cpu和集显,考虑下换块cpu.

网友:
过内存了吗   看下插内存 与不插内存的电流情况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索尼HK6是换桥好的,这种问题没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测集显电压在开机的一瞬间有没有电压

没有测不到。。。。

网友:
刷好多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svid的波形有2次的分别开启cpu和集显,考虑下换块cpu.

CPU确定是好的。。。

网友C:
你的机器版号是不是DAGM7CMBAE1,REV:E.能不能把备份的南桥BIOS上传啊,我的电脑是跑到0.5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器版号是不是DAGM7CMBAE1,REV:E.能不能把备份的南桥BIOS上传啊,我的电脑是跑到0.5不动了

明天看下,,今天没上班。。

网友:
掉电了  一点电流都没有两人 还是还有点电流呢   能继续重启么

网友D:
可以在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次触发。。。。

上班没有,你的BIOS备份上传下啊,谢谢了啊,我的现在还是不行啊,基地的BIOS都不是我这个版本的

网友:
给我你 的邮箱,回复上传不了BIOS...

网友:
直接回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