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CPU FAN 問題(Intel QST Hardware Health Sensor Monitoring)

楼主(2016-01-14):
請問 這…是什麼功能?

网友:
是主板风扇转速智能控制吗

网友:
CPU风扇智能控制,没有调整好~

网友A:
   最后一张图  按F1进系统, 风扇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  按F1进系统, 风扇报错

是晶片在控制?

网友B:
监测CPU温度   和风扇转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监测CPU温度   和风扇转速的

INTEL 單晶控制?

网友C:
监测主板电压、风扇转速及温度,是由IO来监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监测主板电压、风扇转速及温度,是由IO来监测的

但是用點位圖查....沒經過IO.  直接跑晶片....版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