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P4321S外接能亮内屏不显示全黑

楼主(2016-01-14):
一个HP4321S,外接能亮,内屏不显示,全黑,查无+3LCD_CON电压,再查此电压由显卡的DISP--ON开启控制的,显卡开启这个信号还需要什么条件,屏,屏线,显卡加焊过还是老样子,应该还有别的因素,有修过这样问题的或者知道此信号的开启条件和详细过程的,请教你,谢谢!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做显卡 。

网友:
大师我也没遇到过,不会修

网友A:
你都是版主了  这种问题要等待 月饼 或双喜 回答

fsh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反正我都是直接干显卡,一般都可以好

网友:
估计显卡有问题,搞一下试试。

网友:
先加热下显卡试试

网友:
:'(

句容诚信电脑 -6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B:
这种问题先查屏接口问题,HP机子好多是桥问题,特别是AMD的,修过好多是北桥虚焊导致的,加焊就好了

网友:
看下屏幕供电正常不

网友:
版主可以干显卡试试

网友:
又不是暗屏,你搞背光开启干嘛。
排除屏,可以轻吹下显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先查屏接口问题,HP机子好多是桥问题,特别是AMD的,修过好多是北桥虚焊导致的,加焊就好了

加焊的都用不久的

网友:
外接正常不能说明显卡完全正常啊 按照显卡不正常维修就好

网友:
先测一下有没有EDI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都是版主了  这种问题要等待 月饼 或双喜 回答

版主只是个管理的称号和技术无关,再说就算版主代表技术他也不是神仙不是全能修好。维修界藏龙卧虎,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果你知道,你也可以回答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
可是有些东西除了加焊也就只有重值了吧。。。重植又麻烦,一般加焊再加个铜片其实也还好,只要温度降下来就行,再不行就改风扇。一般出现返修的再重植,又能收一波钱,而且要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只是个管理的称号和技术无关,再说就算版主代表技术他也不是神仙不是全能修好。维修界藏龙卧虎,三 ...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我有个华硕的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其实就是显卡问题 我修过一样的机子一样的故障

网友:
先排除屏 和屏线的问题再去干显卡

网友(2016-02-16):
要么植株,。要么换个新显卡

网友:
加焊可能没有用,最好重植一下!

网友:
换新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