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RT8239不出3,5V

楼主(2016-01-14):
vin 19v,
ENLDO. 9.5v
LDO5 4.4v
LDO3 3.3v
ENTRIP1 3.7v
ENTRIP2 3.7v
BOOT2 4.4v
SECFB 0v
TON 0v
BYP1 0v
现在不出驱动UGATE2 UGATE1 是哪里的问题在线求大神指导啊,,。
有没有大神有RT8239正常时的脚位电压啊,求告知啊,看PDF真心看不太懂,

网友:
条件满足为何不换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啊

网友:
看下RTC电路 方面

网友A:
有供电过来后自己会产生线信电压LDO,同时会产生基准电压FB,又由开启电压过来,则会出UG1 LG1 通过自举升压出5V,同理3V,当都正常后会发送PGOOD给EC。如果供电EN开启 LDO FB都正常,自举升压电容二极管也正常,果断换芯片。

网友:
如果图纸上的脚都标上电压那就不正常了,如果都标上没触发的时候是这个电压,触发了是这个电压,,,,,,,那是个人也会了,那修笔记本就不值钱了,那些脚位都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的。

网友:
围观,坐等大神修好。!!

网友:
看你写的条件  差不多都正常了   为何不更换芯片尝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供电过来后自己会产生线信电压LDO,同时会产生基准电压FB,又由开启电压过来,则会出UG1 LG1 通过自举升 ...

RTC那路我给断开了,那一路有短路,先没管那边,先搞这定这边在说,供电,EN开启 LDO 都正常,基准好像有点问题,明天去瞧瞧,开启二个脚都有5V,这正常吗.?

网友(2018-11-16):
lDO5   4.4v不正常     先修线性5v

网友(2020-04-16):
时序扎实机器就比较好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