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掉电

楼主(2016-01-14):
上电到06掉电,测主板各电感电压都有,再测HWPG有0,5电压,查HWPG连接到哪些地方,发现一个0V电压的PG   PU5,测PU5的OUT——+1.8V-VGA为0V,再测阻值0,看来显卡坏了短路,找了个料板显卡换上上电1.4内存有跳变不亮,看来要买新的了,待料……

网友:
原来还是显卡坏了拉低了,

网友:
请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这还没修好呢吧

网友A:
发贴时卡了,多点了几次确定

网友:
恩还没,料板的显卡估计坏掉了,不过不掉电了,电流也上来了,还有内存跳变,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贴时卡了,多点了几次确定

哦  那没事了

网友:
换显卡好了么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这个cq42  g4   修了好多   几乎都没修好   掉电   不过内存显卡   都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