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触发1.1左右不亮机

楼主(2016-01-14):
手上有片联想G470,等机正常,触发后电流0.8-1.1不亮,不装内存电流0.8,测试除集显供电以外,所有电压都正常,手上没有示波器,抓不到SVID波形和PCH25M晶振波形,只是测SVID有1.05V电压和晶振两端有压差,换过CPU还是一样,求大神帮看一下是不是PCH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1-15 19:47):
更换PCH后亮机

网友:
LVDS阻值正常吗

网友:
刷bios 可能内存不过  修内存条件

网友A:
内存应该是过了    不会没刷BIOS呢吧?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不好修,看一下声卡复位有没有

网友:
正常的,对地都7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应该是过了    不会没刷BIOS呢吧?

刷过BIOS了哦,过内存的话集显供电应该就出来了吧

网友:
是不是0.8-1.1-0.8 这样一直反复

网友:
改集显看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

网友:
绝对不会是PCH,慎重

网友:
加焊PCH没得卵用,我的跟你的故障一样的

网友:
是没过内存不跑码,PCH的问题代价最大。

网友:
能确定是PCH坏还是虚焊吗?

网友:
是不是BIOS 问题

网友(2016-02-26):
一拿到这个机子  给客户报价  就要报南桥的价格。。。。。。。。。

网友:
我 也遇到过,换桥不管用呀。]

网友(2016-04-03):
这种桥现在不好换呀

网友:
刚遇到一台过LOGO掉电的。搞死人

网友:
楼主没有先加焊下PCH试下吗?很多都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
现在的南桥管的多了 坏的也就也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问题都差不多,CPU电压都出来了,电流到0.8左右,就是不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