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一下这个硬盘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6-01-14):
大家看看是什么故障还能修吗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很慢

网友:
有坏道,该换了。

网友:
我桌面没有看到有坏到?

网友A: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坏到!不是很正常的嘛

网友B:
都没扫描完,扫描完成的图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入DG里面查一下看延时多久

网友:
没坏道,只是读取慢,第一个都没有,全部是第二个第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有看到有坏到!不是很正常的嘛

你看看测试第一个3ms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扫描完,扫描完成的图片看看就知道了

没有3ms,一个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入DG里面查一下看延时多久

mhdd不是有吗?第一次遇到

网友:
2011年的产品,检测没有〈3MS的磁道,感觉有点不正常,我没有类似产品比较,二种可能,一是完全正常,系统重新装就行了,二是磁盘速度模块有故障,需要专业工具修复。。。。。。。

网友:
发现现在希捷的硬盘质量不如西数啊

网友D:
没啥问题啊       能正常使用 就是会读取慢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啥问题啊       能正常使用 就是会读取慢点

那这种一般是磁头损坏还是固件啊!!

网友:
我看跑的挺顺畅的啊 !

网友:
速写速度问题?  用DK看看他的速度   其他现在硬盘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这种一般是磁头损坏还是固件啊!!

固件的可能多一点   磁头损坏   压根就不读盘了

网友:
更新下固件

网友:
3MS一个都没有是不正常的,重新刷下固件,另外换根数据线试试。还不行很有可能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没啥大问题 自己留着做监控盘用吧

网友:
50 毫秒的 两千多个 不慢才怪呢

网友:
有不是太严重的坏道,像橙色的块就会很慢

网友:
ST的通病,找一个ST修复软件修复一下看看

网友:
有坏道,且速度很慢,正常的笔记本500GSATA硬盘的速度都在8W左右以上,你那个太慢 了,别用了亲,留作他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