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21wx3(tl)(c1)规格书谁有啊

楼主(2016-01-14):
lp121wx3(tl)(c1)规格书谁有啊,或者有30PIN LED宽口的屏接口定义

IBM  X201I 的暗屏的,想排除下屏线问题 ,   有定义就能量出哪根线断路了

网友:
这样的屏,  30PIN 宽口的  LED 屏  ,

网友A:
给你个屏库资料的资源网,你自己找吧,基本都有的http://www.gotolcd.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屏库资料的资源网,你自己找吧,基本都有的http://www.gotolcd.com/

这里面有是有,没有帐号,下不了,还要下载分,能否下一个传上来? 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有是有,没有帐号,下不了,还要下载分,能否下一个传上来? 多谢

这里是要花钱的,我下载也得花钱,一份一块钱,你还是注册一个账号吧,有支付宝充值就行

网友:
  接上主板那边的屏线,在线量测   PIN   1.5.24.28.30 (按我图上方向从左到右是 1-32PIN ) 阻值无穷大, 量测试两端也没发现有通的,这五根线可能是断线了。  这机器屏线是通病 ,但是比较贵的, 100左右一根,能找到飞一两根线就OK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要花钱的,我下载也得花钱,一份一块钱,你还是注册一个账号吧,有支付宝充值就行

多谢,已经找到屏接口定义了,上传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从上图来看, PIN28  才是有效的脚位哦  ,难度是这个PWM  脚开路引起暗屏?检证中。

网友:
搞定了,飞线。

网友C:
屏线坏了??你这不是主板飞到屏线接口的吗   跟屏线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线坏了??你这不是主板飞到屏线接口的吗   跟屏线有关系??

我不直接从主板飞线了哦,那样太麻烦。只要给 28脚 PWM 一个高电位就可以了,是屏线的这根断线了

网友:
我是直接从 3.3V 拉过来了,这样省点事情啊, 应该这个屏线的通病都可以解决了,只要有这个接口定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