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这个信号PM_BATLOW_L

楼主(2016-01-14):
a1502  15年  APPLE板号820-4924-a 摔的。不上电,
3v   5v都OK
听说不接电池不上电。
这个信号PM_BATLOW_L     接充电线在3.3到0跳变    只接电池为0V
现在不知道是电池还是主板坏了。还是我充电线不通用,没有原装适配器。

网友:
建议找个原装电源试试   有的瓦数大的 插上可调电源不触发的

网友:
HP 的必须要原装电源的。

句容诚信电脑 -10 哪里看出是惠普的

网友:
我觉得是主板坏了吧     要么电压一直有   要么没有   跳变算怎么回事儿

网友:
要原装的才可以有3.3V的

网友:
15寸 85W及以上都要检测到PM_BATLOW_L为高才能触发的,电池没电或无电池都会导致PM_BATLOW_L为低。

网友:
SMC_BATLOW_L 等同于这个信号吧!

网友:
好的。那我就找人借个原装的吧。学到了。

网友:
楼主如果是电源问题的话  你把电池插上  让电池充一下电 ,,电池有电了应该就可以开了

网友:
换了原装适配器也一样。PM_BATLOW_L跳变不上电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A:
现在用示波器发现各路电压都在跳变。只有CPU供电没有。有开启信号,IC供电也有。跳变真不好搞

网友:
去掉电池 接个3.3v上去不就知道了

网友:
飞个3.3V能有效吗

网友:
苹果机子必须读到电池信息才能充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示波器发现各路电压都在跳变。只有CPU供电没有。有开启信号,IC供电也有。跳变真不好搞

查好信号相与的地方吧

网友:
不上电意思是能触发?各电压跳变是重点排查对象,多为保隔电路,查ACIN及ACOK是否正常,公共点是否也在跳变。

网友:
电池没电了,,,修好充电,,充上10百分的电就可以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