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无服务维修

楼主(2016-01-14):
                           小修5S无服务
        这个是客户发过来的,说是无服务。在本地检测了下说修不了,然后发到这边。接到机器后开机测试,基带能认到,插卡能显示运营商。能显示运营商说明接收没问题那问题应该在发射电路这块。

      确定问题后开搞,拆开机器。发现手机里边很脏灰尘很多,屏蔽罩也已经拆掉了。天线也没装,难道是没装的事?找个屏蔽罩装好天线,又测试了一遍
问题还是一样,确定不是天线的问题。在裸板测试的时候发现主板很热,满板都热。正常应该是温热的这个热太不正常有短路的。还有就是发射这块有问题,先从发射电路这边测量。首先测底部天线开关U17_RF供电,一测就发现问题了。如图

天线开关的pp_ldo14_2v65短路了。通过查点位发现pp_ldo14_2v65到很多地方,有U17_RF U4_RF U27_RF  U2_RF  U14_RF  U13_RF  U7_RF虽然到这么多芯片,但是到芯片中间有好多保险。一个个拆中。。。没烧鸡。怕把芯片烧坏了。
拆到U7_RF天线开关的时候。不短了。如图

过了保险有2个电容C247_RF  C99_RF。把电容直接拆掉再测好了不断路了。把拆掉的保险电容焊上。
装机测试哈哈好了。

网友:
原来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版主高手,值得学习,标记一下

网友:
手机主板好小。。。。看着有点晕

网友:
这得多有耐心才可以啊··············

网友:
吊爆了  值得学习

网友A:
请教楼主苹果手机主板上的元器件都太小了,该怎样拆装是不是需要专业工具。如显微镜,风枪也要特别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苹果手机主板上的元器件都太小了,该怎样拆装是不是需要专业工具。如显微镜,风枪也要特别的么

我写个焊小东西的技巧一会发贴,

网友:
好技术,手工太重要了搞手机

网友:
正在学习iphone手机电路原理和维修,现在有的故障已经能看懂了。楼主有电路点位图。还是好些。

网友:
看着很简单啊,一真正的自己来时就完蛋了。哈哈哈,蛋疼啊

网友:
我要不要 发部 xiaomi3    给老大您修修啊!

网友:
LZ果然很牛

网友:
手工这么好一个一个拆

网友:
资料 有时很重要~~~ 不过手工最重要

网友(2016-03-04):
我什么时候才到这种维修水平啊,抓狂中

网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这是  小电流短路

网友(2018-04-12):
焊小东西容易连锡,非常头痛,有什么好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