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开机USB报警 15秒自动关机维修

楼主(2016-01-14):
华硕M4N68T-M    华硕开机提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15秒后自动关机
这主板是独桥。把桥散热片取下来   桥周边 有两个882排阻    把这两个822排阻 吹下 换掉 就好了  我在废主板上找的。华硕的通病  很多都是822造成的

网友:
好像现在的华硕板子很少有822坏的了,特别是1155以后的,偶尔会有个一片左右吧,

网友:
现在华硕新板都有USB报错15秒自动关机

网友:
bios 读一个共享呗

网友:
华硕的822   还在犯病    好不了了这是

网友:
其实可以通过点位确定一个。。

网友:
这个在一款华硕h61上面经常修到,也是usb过流保护,找点位图usb oc#

网友:
最好把822 472 一块换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472一个822吧

网友:
就华硕爱出这毛病    其他板都很少遇到

网友:
是822跟472吧   USB报错还有种是5V被拉低。。

网友:
发图不留种。。。

网友:
华硕的822爱出这毛病

网友:
放大镜  822排阻很容易找到

网友:
大家跟我一起喊:谢谢华硕!

网友:
华硕822好像成维修佬的最爱了

网友:
华硕822太爱坏了

网友:
USB过流保护的可能性有好几种。

网友:
822。。维修者的福音

网友:
822又是他,这贴看多了没有新鲜感了

网友:
真的还没遇到822排阻坏的,楼主的运气好

网友:
问题是放大镜往那看

网友:
楼主是靠经验的吧 这应该是USBOC#过流了

网友: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加分。我遇到类似故障。都是usb过流检测电压拉低,把它拉高即可。或者楼主的方法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