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1-14):
今天老板遇到一个b460  i3一代的,电流1.2,测电压就缺集显电压,按照5x的时序是总线电压给CPU,CPU去开启集显电压, 但是这款机器我把内存换了就可以跑马显示了,,这机器是不是也要跑马过内存才处集显供电,,,,现在很纠结

网友A:
5系列集显供电在CPU之前,6系列跑码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系列集显供电在CPU之前,6系列跑码后

这我知道,请认真看标题

网友B:
那你的是5系列的还是6系列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是5系列的还是6系列的呢???

5x的i3一代

网友:
6系列之后才是过内存才有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