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110-1148TU挡LOGO 大神来支招!!!

楼主(2016-01-14):
(HP MINI 110-1148TU)
按照论坛通病排除 摄像头接口去掉 开机仍然挡LOGO, 把其他外接插口线全去掉 ,还是LOGO界面不动             刷过 BIOS现象也一样!!!!

补充内容 (2016-1-15 18:09):
谢谢大家帮助   南桥的问题   换新南桥好了  进系统测试正常

网友A:
裸板点呢  网卡  声卡  读卡器芯片  拆 拆  拆   还不行  干桥

网友:
外设拆一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点呢  网卡  声卡  读卡器芯片  拆 拆  拆   还不行  干桥

换南桥  OK了

网友:
我裸板都挡LOGO     判断南桥坏了   换了使用正常

网友:
嗯  已经修复   换南桥 已解决

网友:
都是南桥惹的祸

网友:
好多挡是北桥的问题
南桥的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