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5VSB的对地阻值只有13欧姆 正常吗

楼主(2016-01-14):
华硕P5QPL-AM 5VSB的对地阻值只有13欧姆 正常吗

网友:
不正常,你可以测一下相连的器件

网友:
不太正常    看一下  5VSB转3VSB的元器件有没有损坏  或者是IO

网友:
最少要几百才算正常。

网友:
不正常看看1117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5VSB对地13是不正常的,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不正常,一般300以上吧。

网友:
查下南桥各接口阻值,是否它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

这肯定是不正常的,5vsb存在短路,

网友:
看什么主板吧,有些主板100-200 正常 有些主板  200-400 都正常的  但是你这个阻值太低了 ,重点检查5VSB电路

网友:
明显偏低了,可以用排除法拆除这个测试点相连元器件看下。

网友:
两百多以上才正常

网友:
觉B不正常 100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