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搬板

楼主(2016-01-14):
手上有块断了很多线的苹果六板子想搬板子,手工还行吧反正搬坏拉倒,就是没有搬板的资料。那位老板有资料的给一个。有机会来广州带你去把妹哈哈。邮箱ytmpesc@qq.com    先谢谢了!

网友:
直接买料装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资料 。

网友A:
就是就是把cpu 硬盘 基带 指纹这些搬过去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就是把cpu 硬盘 基带 指纹这些搬过去就可以啦

要是有个详细点的教程就好了,应该有好多要注意细节的地方

网友:
呃·········不会,不过帮顶~~~~

网友:
搬来搬去好麻烦直接换板

网友:
直接换一个吧     搬搬板的话 风险太高了

网友:
嗯,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