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平板电视常见问题处理

楼主(2016-01-14):
长虹平板电视常见问题处理
1  LT42710FHD 黑屏烧电容
VLC82002.50力铭二合一电源,将电容位号C44\C68\C60\
C64\C42\C39全部更换。
2 LT42710FHD屏不亮有糊味
糊味从逆变器边屏内发出,换屏。
3 LT24720F\LT26620\LT32620A\LT32710等按键误动作
会引起不开机,自动关机,乱跳等,将键控板上的按键取下来,将印制板用清洗液全部清洗,凉干再装上按键。
4 FSP270-3PI05A二合一电源黑屏
取消电阻R323 。
FSP264-4H02改成GP03
FSP264-4H02改成GP03代用
方法:1:取消跨针JS7,JS1,增加跨针JS9,电容EC10(25V1000mF)2:把L4移到L7的位置。
5 LT32710(L23)多次开机才打开
目前还没有彻底处理方法,应急两种:1、改为一次开机;2、将R524改为1.5K。
6 LT32920E遥控关机干扰杂音
增加R233电阻(8.2K)
7 LT22629(L15) 、LT24720F伴音有噪声
1、取消R196和C133/C138,增加R203和R208(0欧);
2、更改后音量会降低,进工厂模式对SYSTEM中的SERIAL ID选为630。
8 LT24630、LT24630X、 LT22629(L15)电源噪音
电容C115更换为1KV 472。
9  LT32710(L15)喇叭有高频单干扰
电源板上C26更改为50V47N电容
10 LT26629(L15)等26机芯接解扰机顶盒信号干扰
视频兼容性,需软件升级。
11 LT32729冷机开机背灯保护
R353 由100K 改为8.2K;R324 1K 改为80-120K。
12 3DTV50738效果不明显或无效果
1、眼镜是否有电;2、眼镜是否打开;3、眼镜与红外发射器角度上下15度、左右65度内;4、红外同步发射器正对着正前方;5、红外发射器开关打开;6、红外发射器及眼镜篮色灯是否亮。
13 3DTV50738遥控不灵
红外同步器远离遥控接收口
14  PS27,PS27I(ITV42/50738/X、3DTV58/63938FS) 自动开关机 不插信号不关机,一输入信号就要关机
  取消电容C169和C172 。
15 ITV42738冷机自动开关机
一般是主板上帧存贮器(BGA封装)故障,换主板。
16 3DTV63938B、3DTV50738B、3DTV58938B、3DTV63938B(用的是3D无作用
按照下面步骤进行处理:
1、判断有无3D同步发射,在切换到3D状态下,看右下角灯状态有无闪烁或者用手机在拍照状态下看灯是否闪烁;
3D200或3D200A眼镜)
2、如果灯没有闪烁,说明整机3D同步信号没有发射,需要判断是屏逻辑板还是整机的3D发射小板的问题,开后盖后直接测试小 板(或主板)的插座处几个电压:15V--5V--3D同步信号(电压应该在1.6V左右):如果各电压正常则故障可能在3D小板上;
3、针对发射芯片、二极管都是好的情况下,将发射板的地线接到屏压条上,滤除部分干扰;再看是否有同步发射。(所有3DTV58938B及后续生产带B机型都加有接到压条的地线,本条不适用。)
4、如果观察发射管有闪烁,仍然无3D效果,则更换好的发射板;若3D效果正常,则原来的发射板有问题,可能是发射芯片损坏或者发射芯片写程不完整。
17 3D电视某些设备输出的3D视频效果不好,或
将设备3D输出的格式更改为左右格式
18 ITV电视830、839系列注销与注册方法
830、839适用(55830不适合与820相同),需要U盘一个。
1、新建立文件夹,名字叫upsoft
2、将it04soft136.imz文件放到upsoft文件夹内
3、将upsoft文件夹拷贝到优盘
4、优盘插到电视机的优盘口
5、电视机乐教源:设置 --- 软件升级 --- 操作系统 --- 本地U盘升级
6、重启
7、设置--工厂菜单--注销 (830、839进入工厂菜单方法:在设置菜单按遥控器0、8、1、6、返回、OK,然后选最后一项“工厂菜单”里面的注销)
8、重启
完成后重启时,会尝试自动注册
19 ITV电视830、839系列注册账号
不再使用原金卡卡号注册,在账号输入框中输入数字123456,密码123456.来自动随机分配的真实账号,并记录下账号。
20 3DTV50738网络接口指示灯不亮(无法联网)
网络芯片U12(LAN8720A-CP-TR)有两个不同版本,分AKR及BKR型。A版容易失效,失效的均为AKR版芯片,更换成BKR版芯片。(售中机维修和换机前都要试试网络接口)。
21 LS28I机芯(ITV32/42/46850系列;IDTV42/46/55920系列)
图像倒 处理方法:先进总线(方法:TV/AV菜单下输入2580)工厂菜单的第8项设计模式-进入7项其他模式-中的屏镜像切换一下!待机再开机就可以了!
22 PT50638/X(三星S50HW-YD13屏)红屏
1、 更换逻辑板
2、 调节VS电压从213V调到202V;
3、 调节Vscan 电压从-183V调到-178V;
4、 记录好屏基版号,同逻辑板一同反馈给备件。
23 LT24920DE\LT26920DEu自动 关机
更换电路板上U4103三极管
24  LT46729F不定时黑屏故障
取消电源板的电阻R323。主要是取消灯管的保护。
25 ITV820(LS20A机芯)屏参变花屏
将主板软件升级到1.09及其以上版本!
26 itv920(LS20A机芯)屏参变花屏
将主板软件升级到1.04及其以上版本!
27 LT42729F AV下声音已经切换,但画面没切换不过来
软件升级到1.19版本的以上
28  LT42729F开机10多分钟后出现噪音
进入菜单后,将“节能摸式”变为‘关',噪音消失
29 720系列电视冷开机无遥控或者遥控距离短
主板上电阻R163由0欧改成100欧
30 LS26I机芯(830、839系列电视)PbPr、HDMI下不定时闪
软件升级解决
31 各机芯接HDMI信号时超屏或不满屏
更改软件件后再调整总线行场。
32 LT46729F屏参变花屏
软件升级解决
33 LT46729F自动出小画面
软件升级解决
34 iTV58928FHDMI1080p图闪
接索尼兰光播放机1080p信号闪,是兼容性问题,升级处理。
35 LT55810U自动关机
主板:R286更改为10欧;R47增加10K。待机电源板:(STR-A6059H):R831更改为10欧。电源板(HS488-4N01);C24\C25\C26原来的薄电容更改为厚电容(2.2UF),取消二极管D34\D36。

网友:
经验难得学习了。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