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1-14):
如题....................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  比较麻烦  论坛有相关的例子 可以搜城索一下  来做参考

网友A:
如果板载的坏了,能不能取下来就可以 了……

网友B:
这种新的,又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新的,又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载的坏了,能不能取下来就可以 了……

不行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吧
。。。。。。。。。。。。。

可以的,但是要改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但是要改BIOS

怎么改................

网友:
机子蓝屏,报0X000000F4错。是不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系统换了N个了,WIN7.WIN8都试过,

网友:
WIN7进系统,最多用1分钟,就卡机蓝屏了。WIN8装好,第一次能进系统,重启就进不去了

网友:
哎,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把颗粒全部吹了

网友:
换芯片吧 。。。。。。

网友:
我的是加电掉电,加到1.2几一下到1.7几就掉电了,不知道是哪的事,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我也想请教下这个内存怎么屏蔽

网友:
论坛有个相识的 你找下

网友(2016-02-17):
今天我也在弄

网友:
找不到相关电阻

网友:
記得論壇上有分享文章喔

网友:
问题是这件没有点位图,估计是搞不定的了!

网友:
屏蔽半载内存,华硕的论坛都教程的可以找找,,,

网友(2016-12-15):
这个不大好弄,有一次说是有两个电阻换下位置就行,后来换上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