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厂家维修实例LED32C1000n按键板漏电

楼主(2016-01-14):
LED32C1000n按键板漏电

接修一台LED32C1000N,上门机器自动开关机。拔掉按键板连接线。机器不再开机,遥控器开机后不关机正常。将7个按键全部更换,接入电路故障重现。将所有按键重新取下。还是自动开关机。将按键板上的贴片电阻反装后不再关机,将按键焊好后,故障排除。此机漏电非按键故障。

网友:
修过飞利浦自动跳台的故障,也是按键漏电,全部更换后故障排除,非按键漏电而板漏电初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A:
板漏电,应该是脏,有灰,有电解液等污渍,造成。

网友:
按键板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漏电,应该是脏,有灰,有电解液等污渍,造成。

现在有许多漏电是板子制作工艺造成的。